请教OD门上拉电阻?

楼主(2009-11-04):
请教OD门上拉电阻,问什么对于与非门,n是负载门的数目而不是输入端的数目?

网友A(2010-01-18):
如果是我们的老师,他会告诉你,记住了就行了,没必要了解那么多,会用就完事!

网友B(2010-02-24):
同问!
我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但我正怀疑另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和这个有关。
阎石的书上介绍TTL门电路的时候,他的公式是把左边第一个三级管的发射极电流和基极电流等同于一样大的。如果是TTL的与非门,左边第一的三级管有两个发射极一个基极,如果基极和发射极电流相同,那么两个发射极都为低电平时电流加起来也不过是一个基极电流。
这是我的猜测啦,搞不明白为什么发射极电流和基极是一样的。
错了莫怪。

网友C:
等待高手

网友D:
如果是我们的老师,他会告诉你,记住了就行了,没必要了解那么多,会用就完事!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师很牛

网友B:
我想明白了,TTL门电路,当输入为低电平的时候,因为倒相级的三极管无法导通,所以输入级的三级管相当于一个二极管Dbe,所以这个输入级的三级管的Ib=Ie。TTL的与非门为多个发射级一个基极,所以无论是三端输入的与非门还是二端输入的与非门,输入电流就等于基极电流,所以是负载门的个数决定输入电流,而不是输入端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