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多功能烧录器,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11-04):
由于最近的工作需要,一个项目包含了三种MCU需要更新程序,但每家的ISP或者是JTAG都不一样,故此在想,是否可以自己利用一个MCU来完成此三种MCU的在线下载呢?

由此带来几点问题:

1)由于被烧写芯片最大32K程序空间

2)在线接口基本上在8个IO之内

3)一定要小型的,并且可以通过升级上位机软件来实现不同MCU的烧写时序

所以请教大家利用什么芯片可以解决此类问题,以及是否有朋友愿意参加进来,共同来完成这个免费的开源项目的设计?

我想到的方案是:

1)选择MSP430芯片,利用其低功耗,可以实现程序载入后,到现场利用电池就可以更新。

2)采用USB转接串口的方案,来下载程序到此下载器里面

3)上位机传送烧写时序到一个IIC里面保存,另外一个IIC用来存放目标代码

不知道我想的方案是否可以实现,以及实现的难度,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自己做,自己用?很有DIY精神,呵呵。
DIY的话,LZ的方案理论上可行的。
不过低功耗并不是靠用MSP430就能实现的。
要用电池现场更新,用我的EP868是最适合的了、、、应该是唯一适合的啦。
三种MCU,最简单的方法是用3个,使用最方便,我也最喜欢;P。
用一个也可以搞定,不过要花点时间切换固件。或者由我来“DIY”,写专用固件。

另外有个内幕消息,EP868未来会开通“DIY”功能,用户可自己写部分固件。

网友B:
“或者由我来“DIY”,写专用固件。”
2楼厉害。

网友C:
化的时间会比你节省换下载线的时间多太多,自己做烧录器要保证烧录的良率要作不少功课。从效率上讲得不偿失。如果有时间,当练练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