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仿真双串口

楼主(2009-11-04):
请教各位,用伟福51通用仿真器V5/5能不能仿真华邦W77E058A40这种双串口单片机。

网友A:
去看仿真机的手册,没有的话,到其官方网站下载。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咨询厂家说只要将其仿真头上的单片机换成华邦单片机就可以了。谢谢您

网友B:
真的吗  呵呵  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厂家的人就是这样对我讲的 然后我买了华邦的单片机  然后  呵呵~~  同一个公司 不同的工程师会有不同的性格  还是赞赏实事求是的人 该怎样就怎样 都可以理解的

网友C:
先别高兴太早,用用就知道了

楼主:
不会吧,说实话真没用过51仿真器,但是来了个工程师执意用51,都已经订货了,听天由命了。

楼主:
5楼能不能说说会出现什么情况,厂家说V5/T可以但是又说最好用V8/T我也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