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令人疑惑

楼主(2009-11-04):
以前用keilc惯了,一转用IAR发现不少套路行不通了,网上查询未果请大家指点:
在中断中调用变量,变量定义为全局如:
char IntSource=0;
#pragma vector=INT0_vect
__interrupt void ExtInt0()
{
   IntSource =……;
   ……;
}
则编译时错误为: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char __tiny Rc500Int" (declared at line 90)
Error[Pe137]: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若将变量放进中断函数里:
#pragma vector=INT0_vect
__interrupt void ExtInt0()
{
   char IntSource=0;
   IntSourceIntSource =……;
   ……;
}
则编译时错误为:
Error[e18]: Range error,
Number out of range. Valid range is -128 (-0x80) to 255 (0xFF).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anbao\桌面\avr\avr.c, Line: 20

网友A:
是你的其它代码问题吧

楼主:
晕啊,对编译器不熟悉就是才吃亏,把选项里有个memery类型改small,默认是tiny

网友B:
:D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有遇到。习惯就好了。IAR非常的出色。

楼主:
的确出色,功能很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