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转3.3V电源

楼主(2009-11-04):
现在需要一款从12~24V转3.3V的电源,请推荐一款,要求100mA。

网友A:
兄弟,这差压有点高啊,不过一般的开关型电源芯片都能满足你要求,100ma 经济实惠的34063最适合你了

楼主:
谢谢蓝杯大哥啊!

网友B:
34063,是不错的选择,主要是便宜。

楼主(2009-12-10):
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