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的困惑,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1-04):
大电容的开关电源必须要有NTC限流或者开机防浪涌电路,并且要有软启动电路。
必要时要加电阻限制电容充电电流,并用继电器或可控硅延时后短接

LZ的是低压直流的话,输入滤波电容不要搞那么大啊~

楼主:
谢谢XXJ,我用的稳压电源 测试,不是开关电源.输入端有个220UF/16的滤波电容,但是保险丝和电容之间有个电感,不会是瞬间给电容充电电流太大 原因造成吧

网友A:
那应该烧不了保险才对啊

楼主:
实际是烧了很多保险丝,而且更换过后测试时有些还会被烧掉,这个应该和PCB设计没太大关系吧

网友A:
贴电路图吧,这样子没法分析的

网友B:
你在插电源的时候是先把电源和产品连接起来,还是先把电源和公用电连接起来的?
如果你的接电源是拔插与公用电之间的插头的话
如果你的变压器不好,输出的过冲是有可能达到几十伏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先连接公用电,再连接你的产品。

网友C:
跟你的负载类型有关,具体整改措施需交待清楚电路负载情况。

楼主:
谢谢以上师傅帮忙分析,我是先接好电源与公用电,再连接产品.怎么样上传图纸!

网友D:
说清楚一点这个图吧!

网友E:
保险丝出问题了??不至于撒

网友F:
这种保险丝都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叫I2T(电流的平方乘以时间),上电的瞬间超过规定值保险丝就可能会损坏,可以让保险丝厂家带专业的电流探测器通过计算得到上电瞬间的I2T值。 这个值和你后面的容性负载及初负载有关系,我们以前就是加了47UF的电解电容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去掉后就没有了。

网友G:
保险丝分快速熔断、延时熔断(资料里可能叫Time Lag、Slo-Blo)……也就是楼上说的I2T指标不同,这种情况应该选后者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14&15楼说的有道理,我换那种延时熔断的保险丝试试!

网友H:
期待楼主反馈结果

网友I:
大电容的开关电源必须要有NTC限流或者开机防浪涌电路,并且要有软启动电路。
必要时要加电阻限制电容充电电流,并用继电器或可控硅延时后短接

LZ的是低压直流的话,输入滤波电容不要搞那么大啊~ ...
引用 网友A:

NTC限流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A:
回复 网友I:
Re

自己先去搜索啊~

楼主:
RE 19#

        电压稳定的我用稳压电源和线形电源都试过,两者都会烧保险丝.

网友J:
也许你应该选择更大的保险丝,明显是浪涌电流大于保护电流,而且浪涌的时间达到了保险丝的动作时间;你应该从这方面考虑也许现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