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wm实现DA转换电路

楼主(2009-11-04):
利用单片机的的PWM模块,实现DA,电压在0到2.5V之间,精度需要达到千分之四,小鸟没有做过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么高的精度,听说这种方法精度不是很高,就是成本比较低,要是能够实现的话,请大虾提示我下用什么方法好,谢谢。

网友A:
千分之四,即1/250,八位DA便可。用PWM不如直接采用DA

网友B:
分辨率很容易达到
精度就不好说了

pwm输出的高低电平都不可能稳定,积分后误差也比较大,如果是闭环控制还好
开环要加一堆辅助电路,成本可能比用da还高

网友A:
千分之四,即1/250,八位DA便可。用PWM不如直接采用DA
引用 网友A:

那是分辨率。精度最后标定下。PWM可以设置成12位或16位的.关键还是看你要求的响应速度,精度0.4%不算高。

闭环也是看响应速度,不然做不好就会出现震荡。

网友C:
千分之四没有问题,这里最重要的是保证PWM波的幅度稳定不变,仅靠PWM自身的输出幅度(近似电源电压)是不够的。

网友D:
我在逆变器中用PWM做DA输出,很稳定的,精度也高。
记得一定要闭环就是

网友E:
PWM开环实现千分之一也没问题

上面几位讲PWM闭环?怎么实现?奇观?难道输出模拟信号和PWM相比?还是只是滤波电路是带反馈的?请教,请贴图。

网友A:
PWM开环实现千分之一也没问题
引用 网友E:

过于自信!

网友A:
建议LZ选个带8位DA得MCU(品种多的很)。简单的事别往繁里想,而且有时还吃力不讨好。

网友E:
过于自信!
引用 网友A:

呵呵 什么叫过于自信?又不是没有做过  另外,你看看自动化仪表如变送器什么的,很多都是用PWM做的 有的DAC本身就是类似PWM做的

网友A:
先不谈“精度”。就速度和成本(达到0.1%)而言,那个合算。

至于变送器那玩意儿,现在都时兴“数字”的啦。

网友E:
先不谈“精度”。就速度和成本(达到0.1%)而言,那个合算。

至于变送器那玩意儿,现在都时兴“数字”的啦。
引用 网友A:

变送器信号一般是准直流,对速度要求不高。成本也不高,关键是很方便做隔离。

至于变送器的数字化(现场总线仪表),但现在还没普及,至少在工业自动化这一块,还没多少国内厂家的事

网友A:
用16位PWM滤波后标定做到0.1%精度(或非线性度)不是非常复杂。对MCU的PWM输出稳定性要求更高点。

隔离PWM输出做到满量程0.1%比较复杂点,看光偶性能,占空比失真不能太厉害,关键是线性度很难保证。我们用6N137实验过,出厂还是标称0.2%。

DAC的缺陷就在于普通DAC分辨率和精度太低,优点是响应速度快点。

网友A:
PWM开环实现千分之一也没问题

上面几位讲PWM闭环?怎么实现?奇观?难道输出模拟信号和PWM相比?还是只是滤波电路是带反馈的?请教,请贴图。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滤波之后的模拟电压进行反馈。闭环的响应速度会很慢,控制不好反而没有直接标定来的核算。

网友A:
变送器信号一般是准直流,对速度要求不高。成本也不高,关键是很方便做隔离。

至于变送器的数字化(现场总线仪表),但现在还没普及,至少在工业自动化这一块,还没多少国内厂家的事 ...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是做工业仪表的,数字化是必然趋势,模拟信号传递那些人都不会用了,ADC用不好,都要用数字信号方便。很多产品都被国外的替代。

网友F:
能够做到千分之一好像很不容易呀!不知道现在的MCU的电源部分怎么设计的,呵呵!我们倒是实现过一个,如果一个单纯的DA,转换速率不高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楼主:
哪位大虾能够发个电路图参考下吗?谢谢各位这么热情的帮助

网友G:
用PWM实现AD转换0.1%不是太困难。
PWM信号的宽度,定时器的位数,电容C(一定要用CBB或NPO的才行),运放的温飘,软件校正。以上设计的时候都要认真考虑。
以16位定时器为例:理论上能够实现的精度为1/2^16。接合实际情况,1%小CASE。

网友H:
好东西  一直在找  谢谢楼主啊

网友G:
用这个,看看行吧?

剩下的自己理解吧。

网友G:
这个信号与你想测量的信号做比较得到你想要的时间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兄弟,你是无处不在啊,呵呵,谢谢你

网友G:
最近闲一点。所以在网上的时间多一些。

网友I:
不知道用PWM实现DA,最高精度能到多少!
我用个16BIT的DA,能出16BIT的精度吗!?还有稳定性如何!?

网友G:
最高精度1/2^16。线性的,不过电容要求是NPO/cbb的,而且需要校验。

网友J:
我的博客有详细的电路图。只是我没有标注参数。自己去琢磨吧。呵呵。

网友K:
呵呵,用PWM做到24以上位都不难,不过要想精度高得有好的元件,世界上最高的DAC就是用PWM做的,分辨率能做到1,000,000,000

网友L(2020-05-07):
各位大神,有电路图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那是分辨率。精度最后标定下。PWM可以设置成12位或16位的.关键还是看你要求的响应速度,精度0.4%不算高。 ...

PWM做DA,0.4%的精度不好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