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8位机)如何在Ram中调试?

楼主(2009-11-04):
(无正文)

楼主:
难道等我弄好了 放上来 比较好??

你们怎么只知道等现成的啊??

:Q

太不够意思了!!!

怎么说也是坛友啊!!!

诸位坛友,help me!

楼主:
看样子 还是我自己弄了  不过得花功夫啊   先放一放吧

真抠门!:curse:

网友A:
LZ 注意,是不存在 不是抠门

真是异想天开啊

网友B:
呵呵,8位机根本就没法在RAM里调试的

仿真器的话自己去看看说明书摸索摸索就会了,也不存在“在RAM中调试”的说法

网友C:
这是完全可以的
用ram替代flash就可以了

照抄mon51的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D:
看了半天, 没有明白楼主想干什么?
keil 的 8 位机, 应该是 51 吧, 既然是哈佛结构, rom 和ram 空间就由 MCU 时序自动分开。
当然非要用 sram 里执行程序, 也可以把 sram 的 rd 线 连接到 PSEN 上, 只是这样有意思吗?

网友E:
LS的有道理.

51的结构决定RAM和ROM的寻址方式是分开的, 除非外加其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