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非触控IC对LCD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09-11-04):
如题,有人知道的请指教一下,是不是必须得TFT,如果是黄绿背光的屏可以实现吗?

网友A:
“非触控IC”???

没听说过

网友B:
这个与LCD没直接联系,触摸按键是否按下与MCU通讯,LCD显示由MCU控制。

网友C:
完全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是什么
触控IC是TP使用的IC,一般会焊接在终端主板上
LCD使用的是LCD DRIVER IC,又可以分为COG COF SMT TAB.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D:
触控和背光和屏都没太大关系
那就是个单独的触摸部件

网友E:
楼主的意思不太清楚,可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F:
TFT是什么意思,傅里叶变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