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2E52AE串口下载

楼主(2009-11-04):
我把COM_Port_ISP_v1.05.bin用U1写入MPC82E52AE的ISP区,使用STC的下载板,使用COM_Port_ISP.exe做下载软件,测试下载没有成功。试过的说说也是这样的结果吗?是不是STC的下载板上有标记供STC的下载软件识别。

网友A:
STC的下载板没有什么软件识别,就是一个232而已,先确认用的下载板是否是STC 20脚的下载板。

楼主:
原因找到了,现在我在另一台计算机上,用计算机自带的原生串口就可以下载了,在原没有串口而用USB转串口的机器上不能下载(转换器是用PL2303芯片)。但这个USB到COM的转换器在STC的下载程序下使用一直正常。

网友B:
哦!有机会我也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