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单买的lcd如何和已有的板子连接?

楼主(2009-11-04):
手头有一块上一个朋友用过的博睿mc2410e v3的板子,没有lcd,新买了一块东华3.5寸带触摸LCD,板上带的排线是那种很窄的排线,我的板子上是那种类似于ide接口的那种大口,请问,需要什么东西才能把两者连接起来呢?
附图:1.lcd
2.mc2410e

网友A:
如果不是配套,除非飞线,一般,没法接。

网友B:
LCD上的50pin接口估计是2.0的,开发板上的是40pin 2.54间距的

没法直接接

不过想接也很简单,找到LCD驱动板的线序,往开发板上飞就是了

网友C:
没法直接接

楼主:
回2楼及三四楼,是没有办法直接接,电子我不是很明白,飞线该如何飞呢?需要什么东西?谢谢

网友D:
需要把对应的信号接起来。

比如2410板这边有RGB和逻辑控制信号,而屏上也对应这些信号,把他们一一对应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