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03定时器2的困惑

楼主(2009-11-04):
PS:以下程序都运行在由EasyARM开发板提供的 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lpc2103 模板上。
这几天都在调ARM7TDMI的定时器,把定时器01调好后,发现把寄存器和中断源改成定时器23之后就不能用了。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测试程序v1.1:
程序清单 1   V1.1版程序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ED  (1 << 17)
void  __irq Timer0ISR (void)
{
if ((IO0PIN & LED) == 0)
{

IO0SET = LED;          /*  点亮发光二极管   */

}

else  IO0CLR = LED;          /*  熄灭发光二极管   */

T0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向量结束   */

}

void  Timer0Init(void)
{
T0TCR = 0x02;             /* 定时器0复位   */

T0PR  = 0;                    /* 不设时钟分频   */

T0MCR = 0x03;             /* 匹配后复位TC,并产生中断 */
T0MR0 = Fpclk / 2;         /* 设置0.5秒匹配值   */
T0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
T0TCR = 0x01;

}

        int main (void)
{// add user source code
PINSEL1 = PINSEL1 & 0xFFFFFFF3;     /*  选择P0.17 的GPIO功能  */
IO0DIR = LED;        /*  设置P0.17 为输出    */
IO0SET = LED;        /*  设置输出高电平    */

Timer0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    */
IRQEnable();         /* IRQ中断使能    */

/* 设置向量中断控制器  */
VICIntSelect = VICIntSelect & (~(1 << 4);   /* 定时器0分配为IRQ中断  */
VICVectCntl0 = 0x20 | 4;       /* 定时器0分配为向量IRQ 通道0 */
VICVectAddr0 = (uint32) Timer2ISR;     /* 分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VICIntEnable = 1 << 4;       /* 定时器0中断使能    */

while(1);
return 0;

}

测试后,LED能正常闪烁,这个是使用定时器0的匹配0功能来定时器的,但是如果我改成定时器2的时候就不行了。程序如下V1.2:

程序清单:V1.2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ED  (1 << 17)
void  __irq Timer2ISR (void)
{
if ((IO0PIN & LED) == 0)
{

IO0SET = LED;          /*  点亮发光二极管   */

}

else  IO0CLR = LED;          /*  熄灭发光二极管   */

T2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向量结束   */

}

void  Timer0Init(void)
{
T2TCR = 0x02;             /* 定时器2复位   */

T2PR  = 0;                    /* 不设时钟分频   */

T2MCR = 0x03;             /* 匹配后复位TC,并产生中断 */
T2MR0 = Fpclk / 2;         /* 设置0.5秒匹配值   */
T2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
T2TCR = 0x01;

}

        int main (void)
{// add user source code
PINSEL1 = PINSEL1 & 0xFFFFFFF3;     /*  选择P0.17 的GPIO功能  */
IO0DIR = LED;        /*  设置P0.17 为输出    */
IO0SET = LED;        /*  设置输出高电平    */

Timer2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    */
IRQEnable();         /* IRQ中断使能    */

/* 设置向量中断控制器  */
VICIntSelect = VICIntSelect & (~(1 << 26);   /* 定时器0分配为IRQ中断  */
VICVectCntl0 = 0x20 | 26;       /* 定时器0分配为向量IRQ 通道0 */
VICVectAddr0 = (uint32) Timer2ISR;     /* 分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VICIntEnable = 1 << 26;       /* 定时器0中断使能    */

while(1);
return 0;

}
    如果使用V1.2的程序,在单步执行的时候可以进中断,在中断中LED也会亮和灭,但是全速执行的时候却不会理想的按所匹配的时间闪烁。而是长亮,并且亮度比原来要暗一点点,这里我初步判断是周期过短,但是1S的周期也不短啊。我把周期加到2S,5S,甚至10S之后还是相同是现象。在请教了其他的同学之后,同学给了我这个程序V1.3:
程序清单:V1.3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ED  (1 << 17)
uint32 Flag;                 /*定义中断标志位*/

void  __irq Timer2ISR (void)
{
Flag = 1;
T2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向量结束   */

}

void  Timer2Init(void)
{
T2TCR = 0x02;         /* 定时器2复位   */
T2PR  = 0;                /* 不设时钟分频   */
T2MCR = 0x03;         /* 匹配后复位TC,并产生中断 */
T2MR0 = Fpclk / 2;    /* 设置0.5秒匹配值   */
T2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
T2TCR = 0x01;

}

void Delay()
{
    uint32 i,j;
    for(i=0;i<5000;i++)
        for(j=0;j<130;j++);
}
        int main (void)
{// add user source code
PINSEL1 = PINSEL1 & 0xFFFFFFF3;     /*  选择P0.17 的GPIO功能  */
IO0DIR = LED;        /*  设置P0.17 为输出    */
IO0SET = LED;        /*  设置输出高电平    */

Timer2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    */
IRQEnable();         /* IRQ中断使能    */

/* 设置向量中断控制器  */
VICIntSelect = VICIntSelect & (~(1 << 26));   /* 定时器0分配为IRQ中断  */
VICVectCntl0 = 0x20 | 26;       /* 定时器0分配为向量IRQ 通道0 */
VICVectAddr0 = (uint32) Timer2ISR;     /* 分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VICIntEnable = 1 << 26;       /* 定时器0中断使能    */

while(1)
{
if(Flag)
{
Flag = 0;
IO0CLR = LED;          //点亮LED
Delay();
IO0SET = LED;         //熄灭LED
Delay();

}

}

return 0;

}
     如果按照这个程序执行的话,LED就能正常的闪烁,恳请高手解释为什么V1.2的程序不行。。。。

网友A(2011-01-30):
把问题顶上去。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