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电感啸叫

楼主(2009-11-04):
用2576做了一个充电电路,充电电流1A左右,电感噪声较大,电感用的是220uh/2A的工字型电感,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轻载啸叫还是重载?

网友A:
有可能是LC滤波处出现自激振荡……

网友B:
电流反馈信号不要引入第5脚,应该想法加入第4脚反馈

否则限流时工作在断续状态,不叫就怪了

网友C:
电压反馈,应该在第一级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要放在第一级的LC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电流降到600ma就不会叫了

网友D:
电流反馈信号不要引入第5脚,应该想法加入第4脚反馈

否则限流时工作在断续状态,不叫就怪了
/////////////////////////////////////////////////////////
不是反馈,那是控制关断的,电路没啥问题,钱多用了2个电感,搞一个就可以了,用好点的电感,劣质电感缠绕不紧是会叫。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是反馈,有来控制电流大小的。用两个电感是为了减少纹波

网友E:
电流反馈信号不要引入第5脚,应该想法加入第4脚反馈

否则限流时工作在断续状态,不叫就怪了
引用 网友B:

正解

网友C:
回复 楼主:

第一级好处: 响应会更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电压反馈放在第一级,噪声小了很多,但仍然存在

网友F:
我的就不叫!只是纹波太大了!2A时600MV!

网友F:
用作单片机供电不好,单片机很易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