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下发生App_Fault_ISR异常

楼主(2009-11-04):
ucos调用fatfs中的f_mkdir()创建目录或者f_open()创建文件,就会发生App_Fault_ISR异常!!!!程序进入auto_mount()就发生异常
在前后台中应用fatfs就没有任何事情....
可能和ucos的有关,是堆栈还是别的原因呢?大家谁遇到过???
遇到过App_Fault_ISR异常的大侠都现现身....

网友(2013-07-2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程序跑着跑着就停在了App_Fault_ISR这个地方,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了吧?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2015-07-14):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而且现象很奇怪。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的值不同现象不一样,有的赋值 导致App_Fault_ISR,有的值却能正常运行。开始我怀疑是TIM初始化的问题,怎么也找不到原因,后来我发现自己初始化任务栈顶指针有误,修改这个错误后App_Fault_ISR的问题也解决了。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有的赋值导致App_Fault_ISR只是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