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器问题

楼主(2009-11-04):
最近在设计光电检测电路,参考了很多电路,都是用跨导放大,I-V,光电二极管是0偏置,经过放大器后应该是个正电压,为什么大家在选放大器时都是双电源?单电源不是满足了吗?

楼主:
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你用在哪里而已!

楼主:
主要用于通讯,然后检测识别“1”,“0”
有没有说得更详细点的
怎样才会出现负电压?

网友B:
最近在设计光电检测电路,参考了很多电路,都是用跨导放大,I-V,光电二极管是0偏置,经过放大器后应该是个正电压,为什么大家在选放大器时都是双电源?单电源不是满足了吗? ...
引用 楼主:

是跨阻,不是跨导!!

电源为什么用双?等高人来解答。

网友C:
如果选单电源,放大器件的输出最小会比0压大,其最大也不到5V,而是比5V小一点。为了更可靠,是不是选双电源更可靠?

网友B:
如果选单电源,放大器件的输出最小会比0压大,其最大也不到5V,而是比5V小一点。为了更可靠,是不是选双电源更可靠?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双电源可靠?

为什么就可靠?

我不就是要它输出电压么,范围从0到5V不就行了。

就算我用正负5V的双电源,输出范围还是0到5V或0到-5V啊,电流方向又不会变,所以电压的正负也不会变(要么0到+5,要么0到-5)。
用双电源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D:
回复 网友B:

0-5V的单电源运放,其实就是==0-5V的双电源运放,只是2.5V==+-5V里面的地(0V)。所以单电源里面都是以1/2VCC作为地设计的。光电二极管的输入应该一端接2.5V,运放的+也接2.5V。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我觉得六楼的还是有点道理的。后面我会做这方面实验,来个比较

网友E:
稳定性着点,负载能力差
一般不能0V输出。要做0点移动

网友F:
因为不是所有运放都是Rail-to-rail的。而且多数运放的双电源性能要好于单电源时。

网友G(2012-10-30):
可以用单电源,用双电源是习惯问题

网友:
貌似都是直接用一个8050或者8550去驱动。接上三个光电二极管

网友H:
用单电源也可以的,正负电源的动态范围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