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路的振荡频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09-11-04):
out处输出的频率怎么算呢?

网友A:
此电路输出的是一连串的衰减振荡。
无论是衰减振荡的频率还是衰减振荡群重复的频率,都没办法计算。
前者无法计算,是因为不知道负载的性质。
后者无法计算,是因为晶闸管触发参数的分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