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

楼主(2009-11-04):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求的规格并不常用,去LT、NS、MAXIM等公司的官方网站查找合适的开关型稳压芯片,普遍用的都是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的降压型或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的升压型,楼主的要求必须采用宽输入电压的升降压型。

网友B:
你这输入范围也太大了吧,输入5v还要要求5v?去看看类似LM2596之类的芯片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只要能输出5V 2A,就可以,电压范围没有限制,只要是主流电源管理就可以了。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和电源变换芯片可不是同类,顶多算近亲。LM2576-5是很常用的降压型稳压开关电源芯片,3A额定输出,NS的产品,虽然比较老了,但性价比不错。楼主还是去NS、LT等的网站看看,再从渠道上了解价格和供货情况,从中选择最适合的。

楼主:
多谢春阳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