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编译时提示错误entry point(0x30000000) lies outside the image问题

楼主(2009-11-04):
s3c2410中,我的程序代码是从网上下的,其他都没问题,只有这个错误,这种情况下R0我设置为0x30800000,提示错误如题,难道这个entry point是固定好的,不能修改吗?但是用0x30000000设置R0就没有错误,但是这块板子上用0x3000000在SDRAM中无法运行呀

网友A:
在arm linker里面的output 和options里面的RO、Image entry point 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B(2015-04-22):
虽然回复晚了,但还是想说一说这个!!!个人认为,整个image的起始地址应该为RO设定的地址0x30800000,而entry point设定的从整个image中进入的点,所以entry point设定的值要大于等于0x308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