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关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09-11-04):
看到一个直插8引脚芯片,写着LT  929  0B2354AP,搜索不到相关资料,感觉外围大部分电路与常用的TOP系列芯片很相似,不知是否比top的芯片便宜。望哪位高手能告知型号,先谢了!

网友:
我知道你说的芯片,我们就有呀,价格肯定比TOP的芯片便宜,需要资料的可以发邮件给我索取。qinjun1215@126.com

网友A:
TOP也不贵啊,我们就是用TOP芯片做的电源,价格便宜呢。

2.小批量快速订制多路输出开关电源:规格由你订,如5V加正负12V,功率0-30W。价格便宜,如5W恒压电源,单路,二路,三路输出分别为6,7,8元,仅50套就能起订。其它规格请咨询。咨询QQ278082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