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泉的温度检测探头

楼主(2009-11-04):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温泉里的温度检测系统,但不知道用哪种探头好一些
  以前做过DS18B20的温度检测,但想换一种试试
  请问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温泉专用的温度检测探头?

网友A:
热敏电阻。

网友B:
测温泉水温对精度要求应该不高,用热敏管、热敏电阻、热电偶或集成式温度传感器都可以,但温泉水往往含硫化物,需要注意传感器的包封材料和工艺,从这点讲,工业用的防锈蚀铠装热电偶相对更合适,但也可能需要定期除垢,如果水中碳酸钙含量高的话。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这个项目是才接手的,老大是这样要求的:成本可以高一点,但那个温度检测的探头一定要好,能够实现全自动化的,通过单片机和上位机的控制来调节水温。

网友B:
如果是掺冷水调温供洗澡,温度不高,水中的矿物质也被大大稀释,用集成式温度传感器就可以了,当然安装工艺和传感器位置还是要讲究的。

网友C:
用NTC,做个盲管,塞进去OK。

网友D:
有现成的不锈钢封装探头卖。

网友E:
LZ有用到义隆单片机吗,可以联系一下1033608854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网友F:
还是感觉DS18B20方便些 呵呵 可能因为自己常用的原因吧 记得大学时我做的一个pid温控系统得了全国二等奖 当时传感器就是18B20,为了让他下水,特意涂上了AB胶 呵呵

楼主:
其实我也想用DS18B20
但老大要求要稳定也要耐用,而且还有可能要检测多个温泉的温度,所以希望有一个更适合的传感器
现在还是确定方案的时候,一旦方案定下来就要全力的去弄了,如果到时候再去换的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F:
多点测温的话 个人感觉18b20似乎更合适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温控项目 是需要监控上百台冷柜,用的就是18b20一线多点测温 然后将数据传输给上位机显示。我们差不多 希望可以多交流 我现在做到vb上位机部分也出现了问题 上位机总是不能及时捕获显示所有的温度值

网友F:
贴个图把 大家一起分析下

楼主:
回11、12楼
我现在也初步考虑用DS18B20,呵呵,到时候可要向你多多学习了

网友G:
DS18B20也有防水不锈钢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