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MAGE16的问题

楼主(2009-11-04):
本人刚开始学AVR,自己编了一个小程序,只需要LED闪烁就可以了,
可是 程序烧写进去  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谢谢!!!!
其中晶振是使用内部的晶振,熔丝位是默认值,PA0和PA1
分别接LED的阴极。

#include<iom16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1ms(void)
{uint i;
  for(i=0;i<141;i++)
  ;
}
void delay_ns(uint ms)
{  uint i;
   for(i=0;i<ms;i++)
    delay_1ms();
}

void ini_port(void)
{ DDRA=0xff;
   PORTA=0xff;
}

void main()
{
   ini_port();
   while(1)
   {
   PORTA&=~0x01;
   delay_ns(1000);
   delay_ns(1000);
   PORTA|=0x01;
   PORTA&=~0x02;
   delay_ns(1000);
   delay_ns(1000);
   PORTA|=0x02;
   }
}

网友A:
延时太短

网友B:
给IO输出低电平看它是否会亮,会亮就证明你的延时太短了

网友C:
这样的延时函数,根本看不见亮啊!
void delay_ms(uchar i) {

        uchar a, b;
        for (a = 1; a < i; a++) {
                for (b = 1; b; b++) {
                        ;
                        }
                }
}
用这个试试

网友C:
void main()
{
DDRA=OXFF;
PORTA=0XFF;
while(1)
{
PORTA|=BIT(0);
delay_ms(200);
PORTA&=~BIT(0);
delay_ms(200);
PORTA=|BIT(0);
}
}
试试这段,别的参照着自己写啦!(记着再包含个文件#include <macros.h>

网友D:
估计也是延时太短,你是不是设置了太高的RC频率?先试试5#的,不行的话如果手头有示波器测量一下IO最标准,有好的工具才能最快的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我改了延时时间,看到了效果,在此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