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为啥写不进程序呢

楼主(2009-11-04):
就是我是按照下载的步骤下载的但是为啥下载未按上电时就是一直这个样子了呢   这是什么原因   但是com能正常的和板子通讯

网友A:
usb转串口有问题吧

楼主:
我的不是转串口的  是公母行串口

网友B:
我的可以呀,很好

网友C:
不会是点击了 界面上的 下次/冷启动  了吧!!

那你就得按照PDF文档弄!!!费点劲。

这只是一种原因了!! 可能别的原因!

网友D:
换一下别的机器试试

网友E:
你板子上串口设置的是P3.0/P3.1吗?
不是的话是无法下载的

网友F:
1。检测接线;万用表即可;
2。看发送端是有数据;STC-ISP会一直不停的发数据,你用示波器测一下单片机的RX;RX没问题就是TX的问题了;
3。其它:复位电路/振荡电路/冷启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