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过载保护----菜鸟问道

楼主(2009-11-04):
各位朋友,到现在为止,小弟对标题的内容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望有经验的高手,提供些电路并加些须注解让我能彻底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掺杂点社会的利益关系就更好了,我喜欢看现实的东西,最起码不虚假.

网友A:
过载保护的对象是设备(负载或负载驱动装置)。主要是从负载的角度看。
短路保护的对象是电力设施(线路和设备),负载驱动装置。主要是从源的角度看。

网友B:
限制系统负载电流的极值

网友C:
过载保护? 过载保护就是保证当线路或设备的负荷超过允许范围时能自动切断电源的保护。

网友D:
电气线路中允许连续通过而不至于使电线过热的电流量,称为安全载流量或安全电流。
如导线流过的电流超过了安全载流量,就叫导线过载。
一般导线最高允许工作温度为65°C。过载时,温度超过该温度,会使绝缘迅速老化甚至于线路燃烧。

网友E:
比如一个空气开关是6A的,但是你接了一个5匹的空调,接上空调一开机,空开就跳了,这个现象就叫过载保护。

网友F:
楼上:
空开跳了,保护的是什么?是空调,还是220V电源线路?
显然不是保护空调。
由此看来,2楼说得不对。

网友G:
呵呵,你是说保护电源线路或电源设备了?

楼上:
空开跳了,保护的是什么?是空调,还是220V电源线路?
显然不是保护空调。
由此看来,2楼说得不对。
引用 网友F:

网友H(2012-08-06):
我感觉2楼说的对呢

网友I:
回复 网友G:

空开跳是因为空开设置的是6A的,它认为后面的设备就是6A了,当流过电流大于这个值时,就认为后面负载处于过载。
所以2楼的观点是对的

之所以会有这个疑问,是因为空开选择跟负载不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