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短路保护----菜鸟问道

楼主(2009-11-04):
各位朋友,到现在为止,小弟对标题的内容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望有经验的高手,提供些电路并加些须注解让我能彻底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掺杂点社会的利益关系就更好了,我喜欢看现实的东西,最起码不虚假.

网友A:
这个题目太大,不同的地方对应不同的内涵!可以是短路的时候起保护作用的东西,还有在 电工作业时把线路连在一起等。。。。

网友B:
短路时通常有大电流发生,这时容易导致回路中某些器件或电源系统的损坏,通过适当技术手段限制短路电流避免发生器件/电路损坏或将损坏限定在尽量小的区域就是短路保护。

网友C:
什么叫短路保护? 短路保护就是保证当发生短路时,或接近于短路电流数值的电流出现时可以可靠地切断电源。

楼主:
短路时通常有大电流发生,这时容易导致回路中某些器件或电源系统的损坏,通过适当技术手段限制短路电流避免发生器件/电路损坏或将损坏限定在尽量小的区域就是短路保护。 ...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引导,我现在才发现我的题目很大,而且,电路图绝对不止一两个那么简单,不一样的电子器件,不一样的功能电路块,就能延伸出相应的短路保护电路,对么?
而且,再加上ic921的那句:"过载保护针对的对象是保护负载.短路保护针对的对象是保护电源回路."就一定完美了.

网友D:
恩!很完全了!

网友E:
同意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