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互感器问题

楼主(2009-11-04):
做一批板子,测量交流电流的,用到电流互感器,在公司试了好好的,拿到工厂去用,发觉有一块板在母线电流不到10A时就显示100多A,拿回来检查,没什么问题,再在公司测电流正常,再拿到工厂去,一装上,故障跟前次一样,别的板子都好好的,仔细分析,发觉是这块板上的互感器跟别的不一样,别的互感器内阻68欧,而这个互感器内阻16欧,不解的是:
在公司试时环境很好,没什么干扰,可以准确显示,而到工厂里有很强的干扰时检测的电流值就偏大,这是什么原理呢?
老板还在问我原因,我郁闷了一下午。

楼主:
用的是那种灌胶的穿心式的互感器。电路就是把互感器的二次侧接个5欧的电阻将电流变成电压再滤波取平均值跟随后送AD口。

网友A:
别的互感器内阻68欧,而这个互感器内阻16欧……电路就是把互感器的二次侧接个5欧的电阻将电流变成电压再滤波取平均值跟随后送AD

把你的算法介绍一下。不写出来也可以,有过程就可以了。

楼主:
TO  ic921

算法我也不知道,电路是前任画的,软件是别人写的(没源程序了,只有HEX文件)
你好像搞强电多点,你能谈谈你对这类互感器的使用经验吗?

网友A:
我的工作环境,几百kA电流也有,但干扰问题没咋体现出来。建议你不要考虑干扰问题。当然,如果你的ADC如果是瞬态型而不是平均值型,则要考虑考虑。

当然,你现在用和是电流互感器,输入阻抗也低(5Ω),接收干扰能力很差,一般都不应该是干扰造成的。如果你确实要怀疑,不妨换其它板上去看看。

另外,看你的说明,感觉放大器电路至ADC之间有点问题。

我这里虽然强电无数,但确实没有用过互感器,没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