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我不知怎样答才比较合适~~

楼主(2009-11-04):
有一个人,也不知他电子方面的水平,这样问我,我一时不知乍答.唉!

<<电路板上各元件的运行是否由芯片高低电平驱动的呢?我忽然想到了医院里病床旁的心脏起搏显示机,屏幕显示着病人心脏一上一下的跳动频率。后来越想越觉相似,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电路中似乎存在着这么一股电流,促使各元件产生参差不齐的波动,从而使电路板上各元件运行有了活力,都说电子运行是人类行为的模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

网友A:
不能这么理解,电路形式各种各样,高低电平的称法仅在数字逻辑中采用,线性系统中并无电平高低的概念。所有电子元件和电路在一定的条件下(因为理想元件不存在)满足某种输入输出规律,这种规律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离散的,但必然有某种特定的规律,考量该元件或电路用的是黑箱法,大学课程《电路》就是描述这种规律的课程。

网友B:
怎么听着像是中医的理论?

网友C:
世界就是振动……某本振动学厚书里看到的

网友D:
这种说法有点道理。电路内部原本就有某种“拨动性”(即高低跳动),数字电路只是将其“涵义”二值化(区域等价)了而已。其实这个世界原本就是“拨动”的,而将“拨动性”束缚以后便会呈现某种“离散性”。

楼主:
呵呵,那我遇到的是位是高人了:D,幸好还没乱说话哦.

网友E:
关于这个“心脏一上一下的跳动”的比喻,我觉得对单片机倒是有点像。因为单片机需要一个时钟源,也是“一上一下的跳动”,和人一样,这个振荡源停振了,就“死”了;振过速了超过上限频率也不行。

网友A:
楼主问题的关键不是量子力学:“电路板上各元件的运行是否由芯片高低电平驱动的呢”,如果非说是并且还从中看出了量子力学现象,好吧,俺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F:
宏观领域的问题,就不要扯到微观去吧,哈

网友G:
跟在cunyang后面打酱油。
每个人的思维都不同但是问这个话的人如果真的是搞技术的话我很想劝你该行。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就一句话能判断一个人,纵观历史除了您还是您啊!:lol

网友D:
呵呵,不谈《量子力学》,谈点“躁动力学”。电路运行是由“振荡器”驱动的(这里不去追究能源问题),那振荡器又是如何起振的呢?“热躁动”。微观世界其实和我们一样的躁动不安,起伏不定。如果某一躁动正合“电路”之意,那便会被选择放大,变成宏观可见的振动。有了振动,电路便活了起来,至于它能干好事还是坏事,那另当别论。

楼主:
跟在cunyang后面打酱油。
每个人的思维都不同但是问这个话的人如果真的是搞技术的话我很想劝你该行。
引用 网友G:

我一开始也象你这么想,可是看看他的话中也有一些常理的说法,就有某几句说得...也就是这几句令我无法回答.这就是各有各的理解吧.就好象是曾哥的歌,你不能就说人家的不好听啊,听多两次,就有另一种理解了.

网友G:
其实我想说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就像文理科的不同。从思维方式上真的能看出有些人适合文科还是理科。

网友I:
世界上本没有数字电路,叫的多了,也就成了一门学问。本质都是模拟电路。模拟电路驱动核心是电能,将其转换为所需要的能量形式。

网友J:
纯粹打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