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库,但是想把外部晶振改成最小的4M,请教?

楼主(2009-11-04):
system_stm32f10x.c中: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

stm32f10x.h中:

#if !defined  HSE_Value
//#ifdef STM32F10X_CL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5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ls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4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STM32F10X_CL */
#endif /* HSE_Value */

还要改其他地方吗?

楼主:
我原来是8m的工作一切正常,可是按照最上面的改了后,外部也换成4m,程序会“跑飞”。而且这种“跑飞”想用调试找时找不到,不找时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