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激与正弦波振荡电路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9-11-04):
先说正弦波振荡电路 产生的条件,有放大电路,反馈网络,选频,稳幅.

首先,放大电路和反馈网络是为了产生自激,,稳幅是为了防止信号幅度过大会失真. 选频网络是为了选择单一频率我也明白.但是想知道,自激 后产生的信号会是有很多种频率吗?自激其实就是反馈信号叠加到输入信号,然后再放大,改变的应该仅仅是幅度啊,

还有一个也不是很明白,自激也应该有一个初始的输入交流频率信号啊,如果没有,为什么会产生交流频率信号呢.

象电子变压器的三极管的驱动信号,他都是有一个交替变化的过程, 自激的交变过程在那里体现呢.

主要是想深入的了解一下,把问题细化,弄清楚,望各位高手赐教!!谢谢了先

楼主:
其实就是想知道自激的建议过程!

网友:
振荡器振荡的初始能量来自于加电瞬间的电子无规则运动 频谱是十分丰富的 通过选频网络就选出了能满足振幅条件的频率

楼主:
6.2 反馈型振荡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一、自激振荡建立的物理过程和电路基本构件
对于振荡器,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电路怎么会产生振荡;它的基本结构,电路组成以及振荡的波形、频率与哪些因素有关等。

实际上,反馈振荡器是由反馈放大器演变而来。根据图 6-1 ,我们可以分析反馈型振荡器起振的物理过程和基本构成。

从图中可见,若开关 K 拨向“ 1 ”时,该电路则为调谐放大器,当输入信号为正弦波 时,放大器输出负载互感耦合变压器 L 2 上的电压为 ,调整互感 M 及同名端以及回路参数,可以使 = 。此时,若将开关 K 快速拨向“ 2 ”点,则集电极电路和基极电路都维持开关 K 接到“ 1 ”点时的状态,即始终维持着与 v i 相同频率的正弦信号。这时,调谐放大器就变为自激振荡器。

图 6-1 自激振荡建立的物理过程

实际上,只要将开关 K 与“ 2 ”点相连接,当电源 +V CC 接通瞬间,振荡就自动地建立起来,并能稳定地持续振荡下去。那么,最初的激励信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在电源开关闭合的瞬间,振荡管的各极电流从零跳变到某一数值。这种电流的跳变在集电极 LC 振荡电路中激起振荡,由于选频网络是由 Q 值很高的 LC 并联谐振回路组成,带宽极窄,因而在回路两端产生正弦波电压 v o ,该电压通过互感耦合变压器同相正反馈到晶体管的基极回路,这就是最初的激励信号。尽管这种起始振荡信号开始十分微弱,但是由于不断地对它进行放大—选频—反馈—再放大等多次循环,于是一个与振荡回路固有频率相同的自激振荡便由小到大地增长起来。那么,这种振荡的振幅是否会无限地增长呢?我们说不会。由于晶体管特性的非线性,振幅会自动稳定到一定的幅度。这时,自激振荡已经建立,完成了将直流能量转换为交流能量的过程。这种利用有源器件限幅的振荡器有时又称为非线性振荡器

由自激振荡建立的过程可知,反馈型自激振荡器的电路构成必须由三部分组成:

1) 包含两个 ( 或两个以上 ) 储能元件的振荡回路。在这两个元件中,当一个释放能量时,另一个就接收能量。释放与接收能量可以往返进行,其频率决定于元件的数值。

2) 可以补充由振荡回路电阻产生损耗的能量来源。在晶体管振荡器中,这能源就是直流电源 V CC 。

3) 使能量在正确的时间内补充到电路中的控制设备。这是由有源器件 ( 晶体管、集成块等 ) 和正反馈电路完成的。

二、振荡器的起振条件

图 6-2 基本反馈环

由上节分析知,反馈型正弦振荡器应至少包含一基本放大器 A 和把能量一部分馈回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反馈网络 F ,如图 6-2 所示。

由《线性电子电路》知,图 6-2 反馈环的闭环增益 可以表示为

(6-1)

式中, 基本放大器小信号开环增益

反馈网络小信号电压反馈系数

若在某种情况下, 1– =0 时,则 ,这说明即使没有输入信号 ( v i =0) 时,放大器仍有输出电压 ,即意味着放大器变为振荡器。当电路只满足 =1 时,那么经放大、选频后的信号仍然只能维持在很低的电平上,具有一定频率的信号虽然存在,但被同样电平的噪声所淹没,得不到所需的信号强度。因此,要维持一定振幅的振荡,反馈系数 F 应设计得大一些 ( 一般取为 ) ,这样就可以使得在 > 1 时的情况下起振,振荡电压振幅就会不断增长,直到振幅增大到某一程度,出现 =1 时,振荡器就达到平衡。这里 (A o —静态工作点时的放大倍数, A —平均放大倍数, t =2~4 —工作强度 ) 。

由上分析知,反馈型正弦波振荡器的起振条件是

> 1 (6-2)

式 (6-2) 分别为振幅起振条件和相位起振条件。放大器增益 A 与输出电压幅度 V o 之间的关系叫振荡特性, 与 V o 之间的关系叫反馈特性。起振的幅度条件可用图 6-3 表示。

图 6-3 起振条件与平衡条件图解 ( 软激励起振 ) 图 6-4 硬激励起振特性

在实际设计中,如果设计不当,振荡特性可能不是单调下降的,而如图 6-4 所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振荡特性,是因为静态工作点太低, I CQ 太小,因而 A 0 太小,以至不满足 。这种振荡器电路一般不能自行起振,而必须给以一个较大幅度的初始激励,使动态点越过不稳定平衡点 B 才能起振,这叫硬激励起振,设计电路要力加避免。

楼主:
Tks,其实baidu上面可以找到的,关键词没找到 ,一开始选择的不是建议过程!  搜索,选词很重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