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指点下各种地的接法,急

楼主(2009-11-04):
高手帮我看看图片中的各种地怎么接,红色线是我考虑的接法,黄色是我的疑问,不知道有没有错,有任何意见都可以说,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你那个说两地间不会有电压恐怕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有电压的是吧,那这样我信号输出就有问题了,请问高手我的问题有没有哪里描述的不清楚的,我想让大家尽量发现我的问题

网友B:
由于开关电源内部的Y电容的存在加上你没接地……

网友A:
这个地方不是有没有电压的问题。
实际上,那两个地方通常是有电气隔离的,因此,通常是量不出有什么电压的。可是,我们也能知道,那两个地方虽然按照我们通常意义上量不到电压,但因为绝缘存在,静电积累所产生的电位差很不好说。

一般情况下,各个相互隔离的电源,应当通过一只电容(电容量可以较小)连接到一起,最后接到大地。

网友A:
参考下面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5267-1-1.html

在第二页,我的回复有一些说明可供你参考。

网友A:
关于接地问题:
以左上角为例,你的模拟地接法恰恰是违背通常的接地规则的,最好是将模拟地直接接到上面的COM1和COM2端。

网友A:
所以说你通常的接地规则,原因是:
模拟地电位被两个数字地抬杠,有起有落,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那块没接地,多提点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实验中,当开关电源保护地不接的时候,用示波器测信号输出端,信号模糊,其他没出现问题,但是当开关电源保护地接上时,用示波器测,当探头接地线的夹子一接触信号输出端的地时,最靠近信号输出端得运放直接就炸飞了,所以现在对接地问题很迷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在COM和开关电源的接壳地加个电容,电容大小多少呢

网友A:
我请你看的帖子,有参考。请详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的两个地我大概知道怎么弄了,还有个问题就是信号输出的参考地是PCB上的地,然后信号接入到输入设备上,功率比较大,而这个设备的信号输入端的地是接外壳的,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C:
所以说你通常的接地规则,原因是:
模拟地电位被两个数字地抬杠,有起有落,不稳定。
引用 网友A:

这么接不会。模拟地和数字地反下就会。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模拟地直接飞回电源地。
精度要求高,最好在ADC下面单点接地

C图是高频时适用,AB适合低频

网友D:
偶不是高手,偶进来学习的哦!!

网友E:
最关键的是一点接地,各个地最终要接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是开关电源是隔离型的,而且我也在电路中用了隔离,所有的地难道也要最后接在一起吗

网友C:
隔离的2个地不要连一起,不然隔离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信号输出的时候,参考地不就和接机壳的地连在一起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图上看所有地应该都是浮地的,信号输出后接的是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器的信号输入端的地是接机壳的,机壳肯定是通过电源接地的,版主帮我看看,这些地接起来会出问题吗,请再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