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D真彩屏显示原理的问题

楼主(2009-11-04):
目前真彩LED屏一般是三路级联的595分别控制RGB三种颜色,同时OE对三路显示均控制。OE的占空比是变化的,根据OE的占空比不同,控制LED亮或灭。在人眼看来能达到彩色的效果。

如果我的RGB是888的数据,OE是怎样去分占空比呢?是1/2 1/4 2/8 1/16 1/32 1/64 1/128 0这样去分还是其他的值呢?
我实际测量了一个LED屏,大概分了38级左右,即有38个占空比不同的脉冲,这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LED屏的刷新率240Hz,是否正常?

网友A:
一般是PWM控制灰度,由扫描控制器以高频率刷新下每次输出不同的数据来得到PWM灰度,
比如8级灰度,就以8倍的刷新率显示,某个点1/8亮度时只有一次显示亮,其余时间关,那就自然输出整体亮度的1/8了。
这样对刷新率的要求当然会提高,所以,对于大屏,整帧整帧的刷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有了专用的扫描控制器,各自缓存一块数据,然后只驱动每一块内的扫描、刷新

最早的扫描控制器是用逻辑器件+RAM做的,后来有了专用的ASIC,再后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LED大屏应用的大面积普及,相继出了相当多的LED电子屏显示驱动专用集成电路,设计上就比以前方便、简洁多了。
只要简单的按框图拼起来即可。

推荐个**给你,可管窥一斑:
LED电子显示屏真彩显示的几种关键技术:
http://www.pjtime.com/2007/8/31864529_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