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怎么去选择

楼主(2009-11-04):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要看你应用批量,越大批量越可以找上游供应商直至原厂,小批量多半只能在零售市场即电子配套市场中寻找,网购也是一个小批量下的解决之道,但不熟悉的话还是去配套市场好些。

网友B:
在功能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选主流的产品。这样既能保证供货,成本也相对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