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请教叶工 与温度检测有关的

楼主(2009-11-04):
呵呵,不知道叶工进来了没有  其实是这样的,我是才离校不久的新人,只能算是菜鸟了。
  最近老大让我做一个全自动的温泉的温度检测控制系统,要求稳定、温度检测探头要灵敏、还要支持多点测温控制,且通过上位机控制,成本可以高点,但做出来的要符合实际的使用。
  这么多的要求对一个刚出学校的我来说很难,于是我就狂查资料,看用哪种温度传感器好一些,最先想到的就是DS18B20,于是把二姨家里所有与DS18B20有关的东西都翻了个遍,发现DS18B20在上位机进行控制时有点麻烦,同时也注意到了叶工的回帖,发现叶工好像对DS18B20不怎么感冒
  所以希望叶工能讲一讲DS18B20的利与弊,或者推荐一款适合温泉温度控制的器件,

  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做项目,也不知道在做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希望前辈们能多多指教,能让我少走些弯路。虽然说做电子行业这块没有捷径可走,但少走弯路就是捷径。

网友A:
NTC+MCU+RS322

NTC检测温度,RS232把数据传给PC

除非用在大规模的温度组网采集上有点优势外,DS18B20的缺点很多,你既然已经查看了旧贴,我在旧贴里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要想别人出谋划策,就应该上传完整的项目设计计算说明书,让大家都知道你到底想做成什么样。

楼主:
回叶工,方案如下:
                                 温泉温度控制方案
   五星级酒店温泉温度控制,每个温泉都有一个单片机控制板,然后N多控制板再连到PC机。
控制板的要求:
1.        显示温泉温度
2.        当水温超出规定的范围,有声音或灯光提示,并打开或关闭电磁阀放水进行水温控制。
3.        能通过按键进行设置选择水温的范围
4.        将各种信息及时的反馈给主机
5.        主机通过串口控制各个控制板

温度探头的要求
1.        耐用,允许有一定的误差,但是反应要快,有水温变化后能比较快速的读出来
2.        探头和控制板的距离可能有点长,但在10米以内
3.        能进行不锈钢的防水封装,探头前面的1-2厘米泡在水里,后面的封在墙壁里

电磁阀的要求
1.        使用寿命3年左右
2.        控制简单,方便使用

成本要求:无

基本的功能就是:
    设置温泉的水温范围——探头读取温度将温度值反馈给控制板——控制板控制电磁阀进行水温调节——温度达到规定范围后再控制电磁阀关闭。(如果客户觉得温度需要调节可以和工作人员说明,工作人员在控制板或PC机上调节)。

  这个项目对你们来说可能有些简单,但对我来说就比较麻烦了,希望你们能多多的帮助,或者在关键的地方给我提个醒

网友A:
建议传感器外购,使用NTC即可,如果买不到的话,呵呵,我可以帮你买。

不锈钢封装的批量价大约4~5元/PCS,全塑封装的大约6~7元左右,传感器线长1.5M,如果加长传感器线,你可以自己接,也可以厂家给你做,一般0.7~1.2元/m ,千万别随便买传感器,这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好的。

呵呵,我一年用200W根以上。

楼主:
我想知道NTC能不能完全符合这个要求,还有我以前没接触过NTC,希望叶工能分享点资料
  对于价钱,老大说了,成本不是问题,要买就买好的(我窃喜,只要符合就可以买)

网友B:
任何方案,有好处,有坏处,不能一棒子打死,你的指标要求在哪里?

楼主:
没有确定的指标要求,老大就是给了我上面那个方案,让我来做

网友B:
晕!你老大不是学校里的老师吧。这么无厘头。那你做个多点热电偶的,用802.11无线组网,上位机放台PC在那里,看你老大怎么说。

网友C:
没有确定的指标要求,老大就是给了我上面那个方案,让我来做
引用 楼主:

把指标定下来先,比如说测温精度这些。要知道,精度为1度和0.1度的差距很大,结果会导致方案选择的不同

网友D:
你把指标在方案里说明,老大大笔一挥,你就可放心去做了

网友E:
控制温泉温度应该不用那么精确吧。NTC足够了。

楼主:
回楼上的几位,老大不是学校的老师,但也比较无厘头
有一个问题比较麻烦,就是不知道一个温泉要几个传感器
还有问了下测温精度,测量0.1度,显示1度。
老大都这样说了,只能埋头苦干了

网友F:
温泉控制?估计是类似大澡池子

精度到0.1度是不是有点浪费了呀?人能感觉出来么?

做恒温浴缸或桑拿房控制器的有些是用NTC, MCU做AD, 然后查表, 温度就出来了

楼主:
回楼上的,我也认为0.1度有点浪费,但老大这样要求的,我先只精确到1度再说
老大还要求,方案(主要是温度检测)要有多种,到时候能择优选取
我........................................................

先做两种方案 DS18B20和NTC
DS18B20正在进行中 同时也正在翻阅NTC的资料
呵呵 才从学校出来没接触过NTC 哪位前辈能提供点实用性的资料:lol:lol:lol

网友A:
给你整理了一个最常用的NTC传感器的阻值表,见附件。

NTC的规格为:K=103,β=3435

网友G(2012-01-14):
恩,我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H:
NTC很便宜 据说是几毛钱一个,响应速度很快哦
  若你的AD精度高,精度做到0.5度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