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AD采样为什么不变化?

楼主(2009-11-04):
我的2812电路板的AD口采样我输入一个正弦波,可是在CCS中查看采到的值是在3000多到4000多变化的一个不规则波形,按理说应该在0~4096之间变化的值,,而用瑞泰的开发板或者是合众达的开发板都能采样出正弦波形???????我的ADCBGREFIN即164脚是NC,我参考了几个典型电路,发现有的接地,有的是NC,请各位大侠看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人关注?呜呜

楼主:
今天发现另一块电路板的同一个DSP的AD是正常的,难道是这一块DSP的AD口烧掉了?但是AD口采样还是可以采的到数据的,能采到数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2010-11-01):
是不是烧掉了,我的2812烧掉几块了,原因是ad脚的电压超出了范围

网友B:
呵呵,烧坏的可能性80%以上,在ad口输入前一定要加电压限幅电路,简单的就两个二极管,成本不高,烧坏一个片子赔大了。。。

网友C(2015-04-03):
求教怎么检测2812硬件AD模块是否烧毁??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