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

楼主(2009-11-04):
(无正文)

网友A:
极性电容通常容量较大,而非极性电容则容量相对较小,主要视容量需求而定,其它情况需要具体判别。

网友B:
极性电容一般用在低频电路中。非极性用在高频电路。

网友C:
2楼正解,5楼偏了。

网友D:
chunyang你好,我想问下同样体积的电解电容与无极性金属电容容量差距为什么那么大?是内部的材质造成的吗?

网友E:
介电常数更高

容量差距是因为基板的距离存在数量级的差距,同时电解电容绝缘膜的。

我们都知道电容的容量和极板面积成正比,和绝缘介质的介电常数成正比,和极板间的距离成反比。
也即:电容量C=εS/t表示(ε:介电常数,S:电极面积,t:介质厚度)

电解电容的绝缘介质是电化层(氧化膜),电化层可以非常非常薄,比任何实物做出来的薄膜都薄很多倍,所以容量可以做到很大

网友E:
而且,电解电容的极板并不是平整的,表面显得很粗糙,这是通过腐蚀做出来的非常多的微孔,这可以使金属膜的表面积增大很多倍,所以同样宽度的薄膜电解电容的极板面积也会大很多倍

网友F:
通常,相同容量的耐压越大的体积越大,是嘛原理呢?

网友E:
笨,因为耐压越大绝缘膜就要越厚啊,基板间距就会相应增加,同样面积容量不就变小了?
而要达到高耐压下同样的容量,当然就只能增大极板面积了,卷出来当然就会更大了。

网友G:
形状不同.极性电容一般多为圆柱状,而一般电容各种样式都有;

2, 容量不同. 一般极性电容容量值比普通电容的大;

3, 价格方面. 极性电容比一般的非极性电容贵;

4, 一般在高频场合多用极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