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路板上的两片2812不能同时输出PWM波形?

楼主(2009-11-04):
我的电路板上有两块DSP2812,还有一个CPLD,CPLD负责分路其中一个DSP产生的PWM波形,我做了两块板子,开始调试时是两块DSP分开调试,也就是说一块板子调试一个DSP,另一个板子调试另一个DSP,都正常,现在我想两块DSP同时都输出PWM波形,可是当一块DSP正常输出PWM波形后,再烧写另一块DSP(前一块已经烧进去程序了),就出现两个DSP都不能输出PWM波形了,但是在线仿却正常,就是不能断电从FLASH启动,郁闷!!!!!!!!因为GPIOF4内部有上拉电阻,故在外部不把GPIOF4上拉也可以分开FLASH启动,现在是我把两块DSP的GPIOF4都上拉到3.3V都不能同时输出PWM波形,是DSP内部那里有冲突吗?
请教高手??????

楼主:
今天调试了一天,发现两块DSP下载PWM的例程还是可以从FLASH启动的,就是下载自己在例程上对PWM信号加死区、加入AD采样的程序不能运行,也不是一点不能运行,而是输出的PWM信号波形不对,难道是DSP的供电不足?我的两块DSP都是用同一个5转3.3V和一个3.3转1.8的电源转换芯片,这两个电源芯片PDF上说电流还是蛮大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A(2014-08-11):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两片dsp接在一起有部分引脚互用,现在一片dsp程序不能运行,但是可以连接。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