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一个简单的滤波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9-11-04):
我需要设计一个电路~~先用NI Multisim 模拟,再搭建出来。电路基于有源滤波器,具体要求是,当电路通过1K HZ的波时,LED灯亮,其余频率LED灯不亮,

初步觉得是不是应该是一个1kHz带通有源滤波电路再加上一个LED灯串联?由于此方面实在是菜鸟~~麻烦论坛的大大能否给个电路图范例之类的帮助~~~非常感谢了~~~

我上传了电路图~~麻烦看看是什么问题~~多谢了

网友A:
滤波后加比较器进行整形。

网友B:
不能用滤波器这个思路。中心频率为1K的滤波器并不能把1K以外的全滤的干干净净。1K附近的衰减十分有限。

楼主:
不能用滤波器这个思路。中心频率为1K的滤波器并不能把1K以外的全滤的干干净净。1K附近的衰减十分有限。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C:
貌似有频率电压转换的芯片, 频率转换成电压 然后加比较器 靠谱不?

网友D:
为什么不用锁相环,比如LM567?

网友E:
支持用LM567,还有CD4046

楼主:
请问电路是有问题么?有谁有能参考的资料?谢谢

网友F:
用个LM567多省事。
一定要用滤波器,用个带通滤波器,输出用电容隔离出交流,再整流,比较输出。
看不明白你的电路。

楼主:
用个LM567多省事。
一定要用滤波器,用个带通滤波器,输出用电容隔离出交流,再整流,比较输出。
看不明白你的电路。
引用 网友F:

..嗯~~我这个电路我自己也觉得有问题~~我再看一下~~~

网友G:
频率比较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