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麻烦,有方案能解决者,付酬!

楼主(2009-11-05):
最近在仿抄一个电路,因水平有限,有几个电容值无法确定。
结果样板做出来,怎么折腾都没有输出。

自己判读为电容值无法确定造成的。

求助内容:确认电容类型和电容值,能完整解释出原理

请各位朋友协助!谢谢!

网友A:
很显然,抄板而不知道其工作原理,那是抄不好的,只能是碰运气。

电容值不正确,甚至差到几个数量级,运放不会没有输出,但可能产生振荡。
估计楼主还是没有把电路抄对。

网友B:
绝对没有抄对。把原始板子给别人重新抄吧。
1500差不多,500太少。

网友C:
从电路看,就有很多问题。
2000吧,可以帮你做。

网友D:
去买个好点的万用表,可以直接测电容.电容焊下来量.

网友E:
渐渐的,工作也超3年了,开始重新复习电路分析,控制原理,温故而知新。

绝对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