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芯片上数字字母的含义

楼主(2009-11-05):
我用的s3c44b0。一个芯片上标示的是 sansung   C908A  44B0X01L  K38G4M.
另一个标示的是sansung  C822A S3C44B0X01L  K28T2.
请问大家,这些标示都表示什么含义。

网友A:
这些是三星自己定义的,一般是指芯片的名称 版本号 生产日期(生产地)等含义.

网友B:
自己定的?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

网友C:
C908应该是生产日期,09年第8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