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按键识别程序

楼主(2009-11-05):
很久没有动51了,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写的矩阵按键识别程序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为了提高技术,帮助那些初学的人。特开此贴,希望各位大虾把自己写好的程序(一定要在板子上跑过的程序)贴到这个帖子上。首先代表各位小虾米向大虾致敬。谢谢。

楼主:
我先来吧,我写的程序采用分支判断结构(P1接按键,P0接数码管,P2控制数码管显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LEData[4][4]={        0x28,0x34,0x28,0x34,
                                0xa9,0x60,0x20,0x7a,
                                0x20,0x21,0x61,0x74,
                                0x30,0x62,0xa2,0x7e
                                                                        }; //定义的显示数据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预定义延时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row,line;            //定义函数的行和列

        P0=0xff;P1=0xff;P2=0xef;                   //对系统进行初始化
        while(1)
        {                                                                   //将行线置为低位,将列线置为高位
                 P1=0x0f;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if(P1!=0x0f)
                {
                        delayms (100);                           //延时,对按键进行防抖处理
                        if(P1!=0x0f)                           //确认按键是否按下
                         {                                                   //判断P1口的状态,确定按键的下标
                            switch(P1)
                                {
                                        case 0x07 : row=0;
                                        break;
                                        case 0x0B : row=1;
                                        break;
                                        case 0x0D : row=2;
                                        break;
                                        case 0x0E : row=3;
                                        break;
                                }
                         }
                 }
                        delayms (20);                           //延时一段时间
                 P1=0xf0;                                           //反置列线和行线的状态
                if(P1!=0xf0)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ms (100);                           //延时,对按键进行防抖处理
                        if(P1!=0xf0)                           //确认按键是否按下
                         {
                            switch(P1)                           //判断P1口的状态,确定按键的下标
                                {
                                        case 0x70 : line=0;
                                        break;
                                        case 0xB0 : line=1;
                                        break;
                                        case 0xD0 : line=2;
                                        break;
                                        case 0xE0 : line=3;
                                        break;
                                }
                         }
                           P0=LEData[row][line];   //确定按键位置后将具体值传给P0

                 }

                 else P0=0xff;                                   //在无按键输入的情况下数码管无输出
                 delayms (20);                                   //松开按键时的防抖处理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延时n毫秒的处理函数
{
   char k;
   while(ms--)
   {
             for(k=0;k<120;k++);                           //延时1毫秒的处理函数

        }
}

网友A:
摆渡一搜,多的是!

网友B(2010-01-23):
回复 楼主:
这程序,效率低呀
兄弟还有进步的余地啊

网友B:
//-----LED&KEY.c-------
#include"HardWare.h"
#define        MaxBit        7  //最大显示位数7位
#define Timer0_Tmp        60000  //调节刷新频率
#define Timer1_Tmp        60000
#define Max_Key_Time 30
uchar code WordTAB[]={0xed,0x09,0x7c,0x5d,0x99,0xd5,0xf5,0x49,0xfd,0xdd,0x10};
uchar code DigTAB[]={0x1f,0x3f,0x5f,0x7f,0x9f,0xbf,0xdf,0xff};
uchar DisplayBuf[7];                //显示缓冲区
uchar WordBit;
uchar Key_Press;
uchar Key_Time;
uchar Key;
void Display_Init(void)
{
    //TMOD=0x15;                    //16位数方式(设方式)
        TMOD=0x51;                    //16位数方式(设方式)
    TH0=Timer0_Tmp/256;
    TL0=Timer0_Tmp%256;
    TH1=Timer1_Tmp/256;
    TL1=Timer1_Tmp%256;//(赋初值)

    ET0=1;
    ET1=1;   //开中断

    TR0=1;
    TR1=1; //启动之

    EA=1;
    WordBit=0;
    DisplayBuf[0]=WordTAB[1];
    DisplayBuf[1]=WordTAB[2];
    DisplayBuf[2]=WordTAB[3];
    DisplayBuf[3]=WordTAB[4];
        DisplayBuf[4]=WordTAB[5];
        DisplayBuf[5]=0;
        DisplayBuf[6]=0;
}
void DisPlay(void)
{
    WordBit++;
    if(WordBit>=MaxBit)
    WordBit=0;
    Dig_Port=DigTAB[WordBit];                        //选择位
    Word_Port=DisplayBuf[WordBit];                //输出显示内容
        Key_Press=0;
    if((Key_Port&0x0f)!=0x0f)
                {
                        Key_Press=1;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Timer0_Tmp/256;
    TL0=Timer0_Tmp%256;
        DisPlay();
        if(Key_Press)
        Key_Time++;
        if(Key_Time>=Max_Key_Time)
        {
                Key_Time=0;
                Key=Key_Port;
        }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
    TH1=Timer1_Tmp/256;
    TL1=Timer1_Tmp%256;
}

//-----Test.c---------------------------
#include"hardware.h"

extern void Display_Init(void);
extern uchar Key_Press;
extern uchar Key_Time;
extern uchar code WordTAB[];
extern uchar code DigTAB[];
extern uchar DisplayBuf[];
extern uchar Key;
uchar MotoState;
long CoilsCount;

void Num_Display(long Num);
void main(void)
{
        Display_Init();

        while(1)
        {

                switch(Key)
                {
                        case KEY_0:
                        CoilsCount*=10;
                        Num_Display(CoilsCount);
                        Key=0;
                        break;
                        case KEY_1:
                        CoilsCount=CoilsCount*10+1;
                        Num_Display(CoilsCount);
                        Key=0;
                        break;
                        case KEY_2:
                        CoilsCount=CoilsCount*10+2;
                        Num_Display(CoilsCount);
                        Key=0;
                        break;
                        case KEY_3:
                        CoilsCount=CoilsCount*10+3;
                        Num_Display(CoilsCount);
                        Key=0;
                        break;
                        case KEY_4:
                        CoilsCount=CoilsCount*10+4;
                        Num_Display(CoilsCount);
                        Key=0;
                        break;
                        case KEY_5:
                        CoilsCount=CoilsCount*10+5;
                        Num_Display(CoilsCount);
                        Key=0;
                        break;
                        case KEY_6:
                        CoilsCount=CoilsCount*10+6;
                        Num_Display(CoilsCount);
                        Key=0;
                        break;
                        case KEY_7:
                        CoilsCount=CoilsCount*10+7;
                        Num_Display(CoilsCount);
                        Key=0;
                        break;
                        case KEY_8:
                        CoilsCount=CoilsCount*10+8;
                        Num_Display(CoilsCount);
                        Key=0;
                        break;
                        case KEY_9:
                        CoilsCount=CoilsCount*10+9;
                        Num_Display(CoilsCount);
                        Key=0;
                        break;

                        case KEY_Star:
                        CoilsCount=0;
                        Num_Display(CoilsCount);
                        Key=0;
                        break;

                        case KEY_Sharp:

                        break;

                        case KEY_Run_Stop:
                        if(MotoState==Run)
                        MotoState=Stop;
                        else
                        MotoState=Ru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Num_Display(ulong Num)
{
        uchar N;
        ulong Temp;
        Temp=Num;
        for(N=0;N<5;N++)
        {
                DisplayBuf[N]=WordTAB[Temp%10];
                Temp/=10;
        }
        if(Num<10000)
        DisplayBuf[4]=0;
        if(Num<1000)
        DisplayBuf[3]=0;
        if(Num<100)
        DisplayBuf[2]=0;
        if(Num<10)
        DisplayBuf[1]=0;

}

//-------hardware.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Word_Port  P2
#define Dig_Port P0
#define Key_Port  P0
#define SPI_Port P1
sbit MISO=P1^0;
sbit MOSI=P1^1;
sbit SCLK=P1^2;
sbit CS  =P1^3;

#define KEY_1 0x1b   //1
#define KEY_2 0x1d
#define KEY_3 0x1e
#define KEY_4 0x3b
#define KEY_5 0x3d
#define KEY_6 0x3e
#define KEY_7 0x5b
#define KEY_8 0x5d
#define KEY_9 0x5e
#define KEY_Star  0x7b   //*
#define KEY_0  0x7d  //0
#define KEY_Sharp  0x7e //#
#define KEY_Run_Stop 0x9e//启动/停止
#define Run 1
#define Stop 0

网友C:
做个标记,不错耶

网友D(2011-07-24):
这种调用延时不是很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