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8b20出错求助

楼主(2009-11-05):
我写的是DS18b20的程序 如果先编程后插18b20的话可以显示温度 但是如果先插芯片再编程的话显示就出乱了 而且每次编程都提示被编程芯片ID与当前所选芯片ID不同,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芯片对电路参数有影响,你检查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你不会啊1820和ISP脚放一起吧?可能有影响.

网友C:
18b20 和isp脚公用,是肯定有影响的,isp不会成功

楼主:
是和ISP有公用的引脚,为什么会有影响啊???

网友D:
贴个电路图出来看看,还搞了这么多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