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LCD可否用5V?

楼主(2009-11-05):
我们订做了3.3V的LCD显示屏,现在想把它用到其他的硬件电路上,此电路为5V电源是否可用?LCD厂家告诉我们可以用,可是我试了上电后可以全屏显示,但无法写入控制.
LCD的驱动芯片为1621 工作电压为2.4-5.2V

楼主:
:L在线等高人指点下,网上也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A:
换电压了是不是对比度调节不好?vlcd端,可能你已经控制了,这个电压不合适一直全亮,你看不出来

网友A:
定制的模块没有资料的,可以去找找HT1621的资料看看

楼主:
1621资料上说是2.4-5V   VLCD管角可以调整LCD操作电压,是不是说只要将VLCD电压改为5V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和灌的液晶有无关系,液晶是靠电压差决定显示或不显示吗?是不是说电源多大就决定灌多少液晶呢
比如说3.3V的电源灌的液晶和5V的就不同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已经解决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可以共享下

楼主:
只需在VDD与VLCD之间加一个电阻

网友C:
不能写入,是你控制的问题吗。

网友D:
没有接触过,学习

网友B:
VLCD值的问题,就是3楼的哥们讲的事情。

网友E:
干嘛非要换呢??嘿嘿

网友F(2009-12-16):
一般就是串680的电阻

网友G:
我们也用1621的加一个电容接地就是好了

网友H(2010-04-17):
一般3V的可以用在5V,5V的不能用在3V(经测试,4.2V就不工作了)。

网友I:
用个微调电阻会更好

网友J:
估计得调调对比度

网友K(2010-11-07):
安全的话最好不要用 5V供给3.3V的LCD

----------------------------------------------------------------------------
http://shop58449424.taobao.com/

网友L:
最好串联电阻,要不时间长了烧了就不好了,说不定还能耐压5V呢.

网友M(2011-04-15):
分析一下电平的兼容性就可以决定是否可以用了。

网友N:
可以的,调整一下电路参数

网友O(2011-07-24):
为什么不搞个3.3V的LDO呢

网友P(2011-12-19):
在于调试啊

网友Q(2012-08-28):
对,串个电阻就能解决这种分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