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BYTE读取IAP区域数据

楼主(2009-11-05):
iap, TE, ISP, pen, pc

MPC82FG216/516
使用CBYTE读取IAP区域数据,是否需要置位ISPEN或者其他标志。

216不能使用CBYTE方法读取IAP

网友A:
不用! 可直接读取!

网友B:
怎么直接读取?

网友A:
怎么直接读取?
引用 网友B:

参考如下:
#include <ABSACC.H>
#define   IAPReadByte(x)               CBYTE[x]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 = IAPReadByte(0xF000);              //读取0xF000 处的值
}

网友B:
回复 网友A:
:) ,是这个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