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合理设置放大倍数和波形整形?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1-05):
1.直流放大
2。小信号放大
3。施密特整形
4。不计成本,建议采用仪用放大器

网友B:
如果第2张图是你跟据示波器显示波形画出来的,注意一下探头的阻抗……

楼主:
如果第2张图是你跟据示波器显示波形画出来的,注意一下探头的阻抗……
引用 网友B:

是我按理解,得到的波形,

因为放大器嘛,根据其slew rate, 总有个渡越时间的,

通过什么电路可以消除这种平缓,使波形整形到跟原来一样(只是倍数放大)呢?

楼主:
1.直流放大
2。小信号放大
3。施密特整形
4。不计成本,建议采用仪用放大器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计成本。
您说的仪用放大器是指这个么?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
TI analog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 Amplifiers and Linear products are a subset of analog Amplifiers and Linear solutions. This page is your resource to download datasheets, application notes, order samples and use parametric search to research other Amplifiers and Linear-related analog solutions.

楼主:
1.直流放大
2。小信号放大
3。施密特整形
4。不计成本,建议采用仪用放大器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向不变,大小变化的信号,

是直流信号?

谢谢

网友A:
等效于直流,如果频率不高。

网友C:
没有什么元件是可以完全消除渡越时间的……

楼主:
等效于直流,如果频率不高。
引用 网友A:

如果频率很高呢?比如,100M,即每个台阶10ns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当交流看待了?。。。。。

网友D:
要完全消除可以,只须同时满足以下前提:
1、需要内阻为0,输出电流无穷大,带宽无穷大,压摆率无穷大的理想运放;
2、需要用无分布电容、电感的理想线路连接

而对于工程来说,只要加大带宽提高电路的频响范围即可,但加大带宽会带来别的问题,并不一定是好事。

网友E:
从1图到2图,说明I/V转换的频响太低。想得到3图,不能再2图基础上改,要想办法提高I/V转换速度

网友F:
OPA860这类型的不可以吗?

楼主:
OPA860这类型的不可以吗?
引用 网友F:

大哥,您这是跨导的,
我这是要跨阻的。。。

楼主:
从1图到2图,说明I/V转换的频响太低。想得到3图,不能再2图基础上改,要想办法提高I/V转换速度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以理解为用slew rate高的运放?

或者是,在相同条件下,降低信号的频率。?

网友G:
slew rate和带宽都要高才行。不过我觉得如果后面是ADC的话,第二幅图也能接受了。

楼主:
slew rate和带宽都要高才行。不过我觉得如果后面是ADC的话,第二幅图也能接受了。
引用 网友G:

那得保证ADC的采样次数,在每个台阶得采越多次数越好吧,
而翻遍所有的器件,只能保证ADC在每个台阶只能采两次。
也就是说台阶历时很短,
所以希望把波形搞成图3的样子,这样才采得准。。。。。

网友G:
现在采样频率上G的ADC也有不少了,如果这么说的话你这信号的频率也要上G了。这么快的速度能有第二幅图的波形已经相当好了。这还不行只能说这项目实现不了了。

楼主:
现在采样频率上G的ADC也有不少了,如果这么说的话你这信号的频率也要上G了。这么快的速度能有第二幅图的波形已经相当好了。这还不行只能说这项目实现不了了。 ...
引用 网友G:

上G的ADC其分辨率位数都低啊。
我查了14bit分辨率的ADC最高的也就能到400M了(国内能买到的),。。。
我只是想看看能否把第二幅图的波形搞成第3幅图的样子,这样更有利于采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