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继电器疑问!

楼主(2009-11-05):
1.单片机I/O->ULN2003—>光耦—继电器
2.单片机I/O->光耦—>ULN2003—继电器

哪一个对啊?

网友A:
隔离,驱动,这是一般的顺序

网友B:
光耦内封的光电晶体管带载能力很有限,不能做继电器驱动,楼主应当养成查阅器件手册的习惯,只要看过器件手册就不会存在类似的问题,能力是在一点一滴中积累起来的。

楼主:
恩,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