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级一点的问题

楼主(2009-11-05):
12V的数字信号怎么样才能转换成ttl电平信号呢?

电阻分压就可以(感觉分压怪怪的)?

用mos管?

请各位老大指点指点

楼主:
太简单了?:L

网友A:
如果确定是12V数字信号,不会有干扰,不会被接错成更高压的信号,可以用电阻分压。

保险点电阻分压后加稳压管;不考虑成本的话加光耦。

网友B:
不是共地就只能用光偶
是共地就可以用二极管之类的分立元件也可以
也可借助光偶

网友C:
还是用稳压管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