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 电路问题

楼主(2009-11-05):
如图,为一LM393组成比较器构成电池充电电路,当电池放入的时候,给NI-CD电池充电. VCC= 5V.

但是发现7脚输出电压为1.5V,不为5V输出,不知道什么问题.

B2-接 GND,但是把7脚后面的输出全部取掉就正常.

网友A:
注意Q4是非线性器件,各极之间存在压降,取决于外围电路。例如R11,电池等。

楼主: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

网友B:
测量一下电流

网友C:
电池电压1.2v,反馈参考电压是1.52v,7教书出1.5v左右没错。
图片最好大点,看着眼睛痛。不是每个人的电脑都32寸屏的。

楼主:
充电时候电流是0.4A,图纸中的1.52V 电压正常.

楼主:
个人认为如果这样接的话 ,lM393成了跟随器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

网友D:
你用示波器去看看Pin7就明白了

楼主:
CHUN YANG 说说什么问题,手头没有示波器,谢谢了 .

网友E:
建议你用PMOS,而且别用比较器,用运放。
NMOS的驱动需要一个电荷泵。

或者你把电池放到mos管D极

网友F:
当电池充到1.52V时,已经进入了间歇充电阶段,7脚输出的波形应该为脉冲波,电压维持在1.5V应该为正常。

网友G:
这具有负反馈,已不是比较器功能了,用P沟的,把正负输入对调下。

网友E:
这具有负反馈,已不是比较器功能了,用P沟的,把正负输入对调下。
引用 网友G:

比较器不能当运放用,运放可以当比较器用

网友H:
Q4电池对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