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编码器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1-05):
拨码开关吗?

楼主:
象拔码开关但 不是拔码开关  这里要求是滑动...

网友B:
实际可能没有吧

如果非得限制为6档位,一可以通过操作装置处理,转了6档就不让它转了或者让它跳过去就是了。二可以通过译码电路限死,大于等于7的一律封锁或置为0~5的某个数。

网友B:
看错,滑动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