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808的工作频率用什么提供?

楼主(2009-11-05):
如题  急 急 急   在线等

楼主:
怎么在proteus没用啊  ALE要分频吗?

网友A:
无语
Proteus里没有分频那估计是人家直接在0808时钟端加的方波信号源,自己仔细看清楚。

ALE分不分频看你的主频,0808时钟一般在500K左右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