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的性能

楼主(2009-11-05):
为了快速传送一个数据块,使用 DMA 传送程序(Mem to Mem 16bits) 测量了一下传送的时间,128个16b数据大约用了12us (72Mhz 时钟)。 换句话来说,STM32 DMA 性能为10M/s

   又使用memcpy 来比对一下,用时约4us ,显然memcpy 要快很多。

   btw, 在ST的手册里面未见对DMA性能的表述。

网友A:
DMA传送数据的速度不会比CPU直接传送数据快,因为总线频率没有变。

当CPU也在运行执行指令时,DMA传送数据的速度会比CPU直接传送数据慢,这是因为DMA与CPU分时使用同一条总线的缘故。

网友B:
为了快速传送一个数据块,使用 DMA 传送程序(Mem to Mem 16bits) 测量了一下传送的时间,128个16b数据大约用了12us (72Mhz 时钟)。 换句话来说,STM32 DMA 性能为10M/s

   又使用memcpy 来比对一下,用时约4us ,显 ...
引用 楼主:

有一个专门讲DMA性能的手册的,你可以在官网上找到的
里面对DMA的性能描述得很清楚
AN2548 Using th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DMA controller

网友C:
DMA传送数据的速度不会比CPU直接传送数据快,因为总线频率没有变。

当CPU也在运行执行指令时,DMA传送数据的速度会比CPU直接传送数据慢,这是因为DMA与CPU分时使用同一条总线的缘故。 ...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有点问题
DMA数据传送是memory->memory
memcpy是memory -> cpu_internal_register -> memory

memcpy快应该是因为1. memcpy采用了ldm/stm指令,这个对提高速度很有帮助 2. 总线仲裁偏袒cpu core

网友A:
不错DMA数据传送是memory->memory,但是DMA控制器并不在memory之内,DMA控制器仍然要通过数据总线控制存储器。关于这一点,楼上可以看看STM32的内部框图。

网友C:
恩............ DMA控制器并不在memory之内?我想你的意思是指MASTER DMA吧,像PCI那样。但即使是legacy dma,由dma controller通过硬件的方式存取memory在通常情况下也应该比cpu快,因为不需要取指/解码/执行这样的流程。不过stm32的controller不支持bust mode确实对其速度有很大影响,而ldm/stm指令实际上起到了bust mode的作用,可以在一次取指/解码/执行过程中操作多个数据。如果controller支持burst,相信就可以超越memcpy的速度了。目前来看stm32 dma的速度确实不如memcpy,其最大的好处在于cpu可以不参与其过程。

网友C:
还有就是流水线可以弥补取指/解码/执行带来的损失

楼主:
非常同意byeyear 的解释,顺便问一句,其他品牌的M3的DMA是否也不支持 burst 模式?

网友D:
DMA并不一定快,只是提高了有效代码的运行效率。

网友E(2014-11-27):
引用 网友A:
DMA传送数据的速度不会比CPU直接传送数据快,因为总线频率没有变。

当CPU也在运行执行指令时,DMA传送数据 ...

与不使用DMA的情况比,CPU的速度会不会也变慢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错DMA数据传送是memory->memory,但是DMA控制器并不在memory之内,DMA控制器仍然要通过数据总线控制存储 ...

我也有疑惑要请教一下香主,就是STM32的DMA在传输数据的时候CPU到底是在做什么?然后CPU可以做什么?可以继续运行程序吗?或者是说只能做运算?或者又是怎样一个状态呢?最近查资料感觉大家说得都不一样,有的说因为总线仲裁所以DMA在传输数据的过程中CPU不能访问数据总线,有的又说DMA在传输数据的过程中,CPU可以继续运行程序,只是不能对DMA传输的目标和地址进行访问.还望香主指点迷津

网友G(2015-02-28):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专门讲DMA性能的手册的,你可以在官网上找到的
里面对DMA的性能描述得很清楚
AN2548 Using the STM ...

Lxyppc你好,能给个连接吗,关于官网上DMA性能分析的文档,我找了下,没找到,多谢!

网友H(2016-03-22):
DMA可以设置32位传输,相比memcpy的8位传输是不是快了呢

网友I(2016-10-24):
引用 网友H:
DMA可以设置32位传输,相比memcpy的8位传输是不是快了呢

一般自带的memcpy,都做过了优化,会解决数据对其问题,是memcpy达到最高效率

网友J(2017-06-16):
骚哒斯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疑惑要请教一下香主,就是STM32的DMA在传输数据的时候CPU到底是在做什么?然后CPU可以做什么?可以继 ...

dma的时候在执行指令,这才是dma的重点,dma会在指令不占用系统总线时完成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