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电源运放接成单电源供电会怎样?

楼主(2009-11-05):
请问双电源运放接成单电源供电会怎样(当然有的运放既可以单电源也可双电源供电,这种除外,我指的是手册上只写双电源供电的)?比如用运放TL082,我用multisim仿真看,只有接双电源时运放才能正常工作,不知道实际当中如何。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运放本无所谓单双电源,运放只有正电源/负电源,没有地引脚,它知道单双?
一切在于输入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B:
运放本无所谓单双电源,运放只有正电源/负电源,没有地引脚,它知道单双?
一切在于输入输出电压范围
引用 网友A:

单双电源供电还是有区别的,就像音频功放,单电源供电的话,输出要用电容或变压器耦合,双电源的话,可以直接耦合了。

网友C:
呵呵,楼上并未从本质上理解供电,2楼赤铸说的正确,一切在于参考点。

网友B:
双电源供电里的‘地’不就是最好的偏置、不就是最好的参考点吗?

网友D:
运放是没有地的,所以没有正负电源之分。

运放电源范围决定了输入输出范围

网友B:
无意义的争论。
不要光看输入输出电压范围,还有输出电流等指标呢。

楼主:
请问如果TL082的供电电源是0~5V,输出电压最大是多少伏?非轨对轨的运放输出电压,与供电电压相比差多少?

楼主:
我用multisim仿真,和实际做实验结果差别很大。multisim中输出电压达到3.45就饱和了。而实际做实验中,运放可以最大输出到4.5V才饱和。为什么仿真和实际做实验差别这么大啊?

网友B:
这个就没必要探究了,以实验为准就是。

网友E:
我用multisim仿真,和实际做实验结果差别很大。multisim中输出电压达到3.45就饱和了。而实际做实验中,运放可以最大输出到4.5V才饱和。为什么仿真和实际做实验差别这么大啊? ...
引用 楼主:

无图无真相

网友F:
发帖的内容要注意哦,这里有很多"高人"在监视的哟.
^
:shutup:

楼主:
回复 网友E:

输入4V,输出只有3.471V,运放就已经饱和了。

楼主:
电路应该没问题吧?两个电阻分压,然后是电压跟随器。仿真结果与实际相差真的很大:dizzy:

网友G:
TL的片子好像单电源供电不是太好,前些时用TL062单电源供电好像电压就是达不到,听同事说LM358好像单电源供电可以,但我没试过,呵呵

网友H:
这个IC不是设计给5V用的

网友D:
一般运放都可以单电源供电,别接反就行了。运放没有单电源双电源之分

网友I:
MOS工艺的只能单电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有区别吧,模电书上都说,运放按供电方式可以将运放分为双电源供电和单电源供电(清华大学,童诗白编的那本,193页),而且一些官网上在器件选型栏里明确的有sigle supply那个赛选项,比如TI。

楼主:
这个IC不是设计给5V用的
引用 网友H:

但是实际当中使用是可以的,实际当中饱和电压约为4.5V,算是正常吧。就是仿真时饱和电压才3点几伏

网友J:
输入,输出范围能达到要求的话可以用啊
就怕达不到

网友H:
存在不代表它合理

网友K:
双电源供电的运放若改成单电源供电不是不行,不过这时的运放线性范围就比双电源供电时要窄得多了,有时候窄到你无法接受的信号匹配。另类应用还是可以的,这就要对某型的运放工作特性的掌握了。以上只是拙见,呵呵

网友L(2013-01-28):
我也是用TL082仿真了,就是看看,单双电源问题,结果问题多多。